怎样判断电源是双12V电路输出?

楼主(2010-04-18):
请教大家,在电路板上如何判断呀 谢谢

网友:
是+12V和-12v吧?用表笔一端接地,另一分别测这两组电压

网友:
是不是双12V输出的CPU供电接口,如图四针插头

网友:
现在P4以上的主板都是双12V了哟,,楼主呀,,,你是想知道这个吗??

网友:
双12V 基本上都是从单12V分出来的。空载时用数字表测电压,小数点后2位没有差异就可简单判断出。在电路板上如何判断?量一下+12V之间彼此不相通,就是双12V的。

网友: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网友:
查电路板上的双路和单路没什么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