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HF-AW代换?

楼主(2010-04-18):
w83627HF-AW用什么IO可以代换。用W83627HG可以不。找了好多板子都没有这种IO。。都是W83627F-AW的。。

网友:
我只找到了W83627HG-AW能代换不?

网友:
HG是无铅版本的
可以代换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了。。就是有一点供电还是4.11不正常的。。我飞了根线供电正常后。键盘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