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v500不能从硬盘引导

楼主(2010-04-18):
如题,客户自己装系统启动不了。拿来Ghost、安装、pe都试过了,就是不能从硬盘启动。另外bios也进入不了,纠结……最后客户拿走了。
错误提示:any key什么boot 的。有谁遇到过,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分的区,活动分区也设置好了,就是启动不了,对了,从光盘引导有项从硬盘启动,回车后没有反应,按上下键还可以选

网友:
没遇到过
估计是没分好区

网友(2010-06-26):
数据线换试试硬盘不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个紫光的本子,是不认硬盘,我发帖了,你可以看看高手们怎么说的

网友:
把硬盘拔掉,接上移动硬盘芯片,在其他机器上查看即可

网友(2012-05-26):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