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加电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0-04-18):
前些日子接了一台DELL 1501,故障为加电不亮,电流达到1A左右,用万用表测电感上面所有的电压都有了,就是不走码,先按虚焊的思路,加焊了IO 南桥,故障一样,于是拿出来从基地买的笔记本-638的那个AMDCPU假负载,测CPU的供电复位都有,但无时钟,因为没有好板比较,于是开始查时钟,找时钟IC,此时维修已经进入了误区,但因为不知,浪费了一天的时间,维修进入了死胡同。直到下班,也没有将时钟修出来。第二天一早,刚好有一台V3000 AMD的好板,将假负载上电后,发现假负载所标的时钟位置,也测不出时钟信号。于是想到我了的1501,开始转换维修思路,动BIOS,找了一个BIOS刷新后,电流马上开始欢快的抖起来,故障解决。又有银子进帐,当然高兴,但还有一事不明,望高手们及老师们解答,为何用假负载无时钟信号呢。

网友:
客户之前是不是动过BIOS数据?如果没有动过是不是说明这种故障是DELL  1501的通病啊?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我明白了为什么没有时钟,至于是不是通病,因为机器修的少,我还不好说。

网友:
如果有复位了,我会认为供电时钟都正常了,但我也会测测时钟,一样可能也会陷入与楼主一样的困惑

网友:
前些天在教程课本上也见到过 AMD有些不上真CPU是不跑码的 但没有具体提及是没有时钟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哦 原来不上cpu 测不出时钟的信号啊

网友:
远来是这样啊

王志佳 -4

网友:
可能是BIOS里的程序出错了吧

网友:
说说你明白为什么是没是、有时钟啦好吗。我不太明白

网友:
复位有了就不要去差时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