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接口问题?

楼主(2010-04-18):
今天修了片杂牌845主板。IO就是W83627HF-AW的键盘鼠标不认。测数据和时钟600多正常。。供电只有3.5V左左右。为何。。跑第4针怎么也跑不通5V的电路。都有阻值350左右。为何。上面也没有断线的地方。。主板上也没有跳线的地方。。请教下。。
主板

网友:
老哥电容漏电也能这样吗。引起。。我测5V供电到PS供电有阻值340欧姆的。正常下应该是直通的。。为何。。

网友:
既然你已经测出了供电不足,那就跑线呗.找出哪里把这里的电弄低了.顺便给个意见可以看一下usb处的供电.

网友:
为何不先飞线看看,正常再测量下哪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