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610死机

楼主(2010-04-18):
昨天接到dellD610开机出现dell的界面就不动死机了除了南桥没有做其他的都做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事呀,特此请教各位老大

网友:
还是先从简单的做起,用裸板试试还死不死机,如果不行再换CPU,内存,最后在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