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黑屏,指示灯正常,灯丝亮

楼主(2010-04-18):
三星753DF一段时间没用,现在开机黑屏,接上主机,指示灯正常(指示有信号输入),灯丝亮,没异响。高手们能提示下吗,新手,懂得不多。

网友:
视放电路查查

网友:
高压包外面有点潮湿,跟它有关系没呢

网友:
高压电路不工作就是如此,首先测一行电路及场电路是否工作.再有就是CPU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看看G1电压正常吗?  加速电压上去了吗?  视放电压正常不

网友:
把高压包上的G2调一下看看.

网友:
先换管座再测G1  .G2电压是不是40V    400V左右,没电压说明高压不工作,偏低查相接的电容/放电管.

网友:
先看行工作没有 在看尾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