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未通过)

楼主(2010-04-18):
按照开机电路检修发现I/O(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此电压为由南桥提供受I/O控制,正常情况下点开机,此点由3.3V到0V的跳变,根据维修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供电不正常或南桥内部短路造成待机电压过低,加电后用手触摸南桥并没有发热,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南桥短路在没有开机之前南桥表面会有一定温度,南桥没有发热应先从南桥待机电压3.3V的产生电路开始检查,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V待机电压都是由稳压器产生,如1084、1117等,经查找南桥旁边并无稳压器这类的管子,于是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查找3.3V供电源头发现其与一八脚芯片相连,观察其型号是A22BA(Q29),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效应管,内部集成两个场效应管,估计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是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Q2)的S极为0.8V,DG为5V,G极为5V,S极输出0.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Q29输出端短路,测S极的对地数值正常,于是更换Q29加电后再测I/O芯片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3.3V,点开机时有跳变(3.3—0V),此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不通过。那有这么简单哦,要是这样,我随便都能想一个出来了,你说的都是基础东西,要发点有技术量的帖子。

网友:
I/0型号、电路图、实物图?维修分析过程?

请写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