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831s有时自动断电,过一会又自动开

楼主(2010-04-18):
aoc 831s有时自动断电,过一会又自动开,有时候用1个小时也没问题,有时候断电很频繁,断电时,电源开关无效,测量按键电压,其他调节按钮全部正常3.3v,开关按钮电压在0.8,是按键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
问题解决,谢谢两位的回答,客户已取走机器,很满意。

网友:
就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我已经焊掉了按键,测试中。。。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按键漏电 建议LZ把按钮全换了

网友:
上面两位大哥说的不错。更换电源按键就好了,经验在积累,学到一手。谢谢各位。

网友:
最好全换了。。

网友:
这样啊,下次全换掉.

网友:
和明基的一样,我测每个按键都是好的,但就是有时亮有时不亮,以为是驱动板有问题,最后把按键全换就OK了,白白花了几个小时在那整。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AOC的这样的现象就尽情换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