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和LCD怎么区分

楼主(2010-04-18):
我一直搞不清LCE和LED怎么区分,  他们两能有什么差别,          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LCD 是液晶显示器是 Liquid Crystal Display 的简称,LED 是发光二极管的简称

网友:
现在市面上喊的LED 显示器实际上就是LCD显示器,只是背光改成了LED发光管来照明

网友:
LCD 是有灯管的,LED是用发光二极管的,LED 比较薄,看起来比较亮。

网友:
LED和LCD的照明灯不一样。LCD是灯管,LED的是一个个的发光二级管。

网友:
LCD 采用灯管作为背光,由于采用灯管高压驱动,所以单独有一接口,而采用LED背光的是没有这个接口的。一看就知道了,LED背光的屏可以做的比较薄,亮度也好,

网友:
最直接的辨别方法就是LCD有灯管高压接头而LED则没有。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一个是发光二极管,一个是冷阴极灯管把。 当然,LED的寿命长。就是贵了点。

网友:
有学到了,一招

有空养养鸡 -1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LED是看不到高压板的。LCD是有个单独的高压板的。LCD有个灯管插头

网友:
LED是没有灯管的  LCD是有灯管的

网友:
看接口就能看出来的,一个有灯管 的接口,一个没有

网友:
LCD是灯管。LED是二极管。
LCD的有高压板,LED的没有

网友:
很好区别,LCD有灯管,灯管通过高压板供电发光,LED比LCD薄,没高压板,通过很多二极管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