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测试卡跑0C怎么办?

楼主(2010-04-18):
我的测试卡跑0C怎么办?CPU各大条件都正常。
cpu

网友:
是这一上来就跑的这个码还是?

网友:
乱码,不止要量CPU的工作条件的啊

网友:
插上内存,测试卡换个槽在试试!

网友:
是自己跑的,不插内存会报警的。换槽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多清理一下内存槽子,测试卡作参考!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内存不过你测试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原来是CPU的问题,换了CPU好的。谢谢各位大侠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