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这几款上电的情况下的分析

楼主(2010-04-18):
请问待机下产生的M电压 有多少分别是 小弟不才 只知道 TB62501得到供电后 产生VCC3M 给PMH4供电 PMH4在发出开启信号到 MAX1631 开启3V 5V 那么待机的情况下M电压还有多少 请教高手 开机南桥返回信号后 又继续产生那几种B电压 谁能讲的详细点 越详细 越好
信号

网友:
产生的就是3.3V和5V的吧。
1631就只是3 5V的输出,至于供电要多少电压是后面DCDC电路的事了。

网友:
待机的时候不可能就只产生一个3V 5V的控制信号吧 绝对还有其他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