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 CPU供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8):
478针CPU,二相供电,板拿来时是一只电感完全烧黑,换上新电感,上负载还是这只电感严重发热,但核心电压是1.65V左右,应该算正常的,把这只电感断开上负载,两相的供电也是1.65V左右。但测了核心供电对地阻值是15欧左右,上负载时测的。请教是什么问题,要换电源IC吗??

网友:
打阻值的时候不能上假负载量的,上了假负载量的就是假负载的阻值跟不能上真U量是一样的

网友:
电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你追那一项的线路看看是不是哪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多半是主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芯片RT9607,现在还没有找到这芯片。还是先把管换了??

网友:
应当是CPU供电电感的后半部分有短路问题,查一下北桥,我遇到的情况是,开始电感叫,换电感之后还是照样。因能正常运行就没去再管它,但用了一个月左右北桥烧了,去下北桥发现是触点有短路。

网友:
楼主也可以尝试着把电容也一块换掉试试

网友:
搞定!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以前一直没把电感当回事,原来这里面大有学问,两只电感的电感量不一样是不能同用的。最后我是把二相的电感都换掉,也是废板上拆的,就好了。在此先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