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2

楼主(2010-04-18):
今天修一块精英915P-A2的主板,故障现象如下:机器不触发,测量发现排针电压为2.45V,绿线电压为4.5V,不经意的用手压了一下电源和主板的插头部分,绿线电压上升到了5V,这时可以正常触发走码进系统,关机再开机,又开不了,一测绿线电压又降到了4.5,用手一压插头部分又升到了5V,以为主板插头有问题,重新换了一个还是这样,又换电源,故障还是如此,测绿线电路,直接进了IO。这时没思路了,要说IO短路吧,用手按着插头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希望有高手关注

网友:
是什么地方接触不好吧,看看上拉电阻,绿线有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