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认硬盘,仔细查看发现烧了个不知道的元件

楼主(2010-04-18):
如题,朋友拿来一个MAXTOR 120G 硬盘,接上电脑不认盘,发现电路板上的一个元件烧了,想买个元件回来换一下试试,元件上面标有PH51 PB4350,请问这个是什么元件??(图中红圈所示,图片是网上找来的,和我手上的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飞利浦的贴片场管

网友:
可能还有短路,换了之后,先不要急着上电,测一遍再说。

网友:
硬盘是拆一个吧

网友:
短路严重才会烧这棵

网友:
周围的元件也可能有损坏的。。。。。。。。。。。

网友:
3.3V的场管。

网友:
这种情况换整块电路板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