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A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4-18):
机器拿过来是显卡问题,内屏不显示。把显卡芯片拆掉从做。
做好后上电开机掉电。0.01-0.2就掉电。
以为是显卡没做好短路,拆掉又做一遍 还是一样。又换了一个新的7300的显卡芯片,一样。郁闷
就只动过显卡芯片 其他都没动过。
现在变成开机到0.01-0.2就掉电了。
5VRUN 3VRUN 1.8V 0.9V 电压在开机掉电瞬间能测量到,只有1.5V  1.05V电压,在开机瞬间测量只有0.38V,然后掉下。
请各位帮分析下

网友:
各位大师傅帮忙分下下,搞不定这个机器 我就陪大发了。

网友:
显卡先摘下,然后开机现象一样吗?

网友:
故障还是一样 开机就掉

网友:
看来问题并不在显卡上 先不要动显卡,仔细观察周围是否有做虚的电感

网友:
仔细看下显卡周围是不是有东西碰掉了,再就是注意看看主板上时不是哪有一堆不小心甩上的焊锡

网友:
显卡取下来电流到0。07就掉,听取楼上的意见 周围仔细观察了,没发现有掉件或者虚焊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掉件啦

网友:
应该不会,显卡下面我都用锡纸贴住了,如果掉件 锡纸上面肯定粘着。

网友:
楼主 量量北桥  各大电容电感啥的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或者把cpu摘掉  看看是啥现象

网友:
掉电  你先不要加点  先测测板子的对地组织  看看有没有短的

网友:
肯定有短路保护了,对地打阻值很重要

网友:
客户已经换板了。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看看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