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03的疑问

楼主(2010-04-18):
现在就是36脚没有电压输出,大家帮我分析下36脚电压输出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复杂,只能修一般的电阻坏的小问题,就算拿到GIGABYTE的RMA部门那些修了5 6年的工程师也是这样,先换芯片,再找个好板对量一下,不行就二修,不过有一部分也是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芯片工作的重点是1P和2P,跟桥有很大关系

网友:
原来这个芯片是正常的。但不知道我搞了哪里36脚就没电压输出了!

网友:
36PIN 应该是CPU开启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