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 SLI求助

楼主(2010-04-18):
本人新手菜得很,有空找个板子研究,有块华硕A8N SLI板子一接电源自动开机,桥很烫。断电拔下主板电源接口,测3.3对地短。桥旁的MOS管输出对地短(管子好的),好像是1.5V的供电,桥周边,背面还有桥面上的电容都对地短,请问是不是可以确认此桥坏了。

网友:
有空把桥拆了看看还短吧

网友:
除去网卡,测一下PCI的14脚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测量跟桥有关的信号阻值正常不,比如USB或IDE

网友:
USB接口包括扩展接口,有几个不同。IDE正常

网友:
这是不是NF4 SLI A3版的呀?

网友:
应该是桥坏的

网友:
短路不一定能确认桥坏了  但是很烫的话 我想基本可以确认桥坏了 !
要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
桥坏了 ,要是想学习就把桥拿下来再量看看还短路吗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今天无事把桥吹了下来,测都正常了。谢谢LS几位了。不知这桥是什么型号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