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液晶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0-04-18):
现有一个现代12.1的笔记本屏,想改成液晶显示器,不知道配什么板和线,高压板肯定是用单灯小口,看下面的图。

网友:
看图屏线是笔记本屏线,一般驱动板都可以,

网友:
是单6的屏,3.3V主供电
1024*768的屏

网友:
你只要将你的屏的型号报给卖驱动板的,他就会给你配好的,你这个可以用那种跳线的驱动板再加一个屏线还有一个开关,一个高压就搞定了

网友:
用块2621万用动板配上单六的屏线加高压板就OK图像不满屏的话几个跳线试着跳一下就OK了

网友:
单6的屏。好配啊。

网友:
要配93A的板

网友:
止板绝对可行

网友:
改过液晶高压板和驱动板的,,基本上都可以成功...改屏的时候最好先确定屏线和驱动板电源线

网友:
20针的单6屏线 陪2025的通用版 刷 1024 768的行

网友:
问了网上的几个卖家,说2621不支持12寸的,93A也不行。

网友:
那只好用2025的老板了.

网友:
可以用,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