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的编程有个问题,大家请注意了,

楼主(2010-04-18):
在编写CFEON的F80-75 F80-100的芯片有问题,不能编写,其它型号暂时没发现问题,此问题已反应到西尔特了,据说是写入的时候有干扰,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请用500P的注意了,

网友:
这种芯片用于什么机子呢?我准备弄台500p,所以比较关注哦!

网友:
f80-75 f80-100.同等于25F80,也是EON公司的,是SPI 存储器,8M的,现在用得最多的是中九卫星接收机,电脑方法不清楚,

网友:
目前西尔特500P的支持的芯片厂家每天都在更新中......................

网友:
以后一定是500P的天下了,580U会慢慢停止更新的。

网友:
大家可以打02552765205的这个电话,咨询下西尔特公司,看F80这个芯片能不能解决,据说是硬件上的一个小问题,软件更新到现在不能解决,据我把我所不能写的芯片给西尔特测试,确实不能成功,技术员也说了,在5000 5000U,580U上没有问题,就独独500P存在,现在只能等待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刷中9就用在基地买的G540,速度慢点,对于你说的这芯片我刷过,G540也可以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刷中9就用在基地买的G540,速度慢点,对于你说的这芯片我刷过,G540也可以支持。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用500P试过吗,绝对不行,现在西尔特还不能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没有买500P呢,和基地的小丽联系过,但没有下单!G540是可以写你所说的那块芯片的,25L8005也是卫星接收上常用的,F80-100也可以用它来代用哦,我个人认为25L8005兼容性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没有买500P呢,和基地的小丽联系过,但没有下单!G540是可以写你所说的那块芯片的,25L8005也是卫星接收上常用的,F80-100也可以用它来代用哦,我个人认为25L8005兼容性比较好。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和西尔特的技术员联系了,反应了有试过用AMD的25FL080来写F80有成功过,技术员知道后,就重新注册了个零件,以后写F80-75或F80-100的,选CFEON中的25F80就可以,今天没这个型号试写,改天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正在考虑买个编程器,看来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测试怎样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测试怎样啦?
引用 网友B:
这些天测试的情况,F80-100的有写入成功过,但还是有几个不成功,和西尔特技术员聊过,我认为是CFEON的F80-100的有批次问题,个别可以,个别不行,只要在500P 有提示ID错误,那么你别想写成功,绝对不通过校验,西尔特的技术员有让我寄上不能成功的,去测试,好完善这个问题,可手头上没有蕊片啊,机子全是客户拿来的,不能偷偷扣下啊,等有机会在说了

网友:
f800-100,我用580U写了不下100个,都是中九机,型号选择:EN25F80

网友:
买了500p,看着580u还在更新,心里不爽

网友:
f800-100,我用580U写了不下100个,都是中九机,型号选择:EN25F80
引用 网友C:
都说过了,这个问题只有500P的才用,西尔特已确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来支持SIP芯片的没有G540厉害,500P的问题继续关注!

网友:
本人也正在打算买500P的,什么时候解决了,请楼住说一声

网友:
我也准备弄台500P,看到这情况要等段时间再下手了。

网友:
暂时还不能提供芯片给西尔特测试,要解决这个问题得过些天,可能没那么快,只因没芯片啊,不能扣下用户的机了啊,等等吧

网友:
最近也要进一台500P呢。不知道现在出手怎么样。

网友:
今天已有F80-75的芯片了,可以顺丰上南京了,等技术员解
决了

网友:
今天拿到西尔特技术员提供的软件,手上不能编写的F80-100的可以了,估计是解决了,

网友:
我的一个XC01的芯片,不知道怎么写。是打印机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软件呢?你试过没有呢?可以告诉大家吗?谢谢!

网友:
就是编程器的软件,过两天就会更新上去,到时下载来重新安装就可以了,今天试了华邦的,ESMT 都没有受到影响,正常了

网友:
在写这个心片之前要点下UNPROTECT我的580U就一定要点这个 不点就写不了提示错误

网友:
不管怎样,人家是大公司,更新软件速度比小公司的快,我相信这点!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