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管IF47SD的代换求助

楼主(2010-04-18):
GF6100-M9上的内存供电管IF47SD烧坏了,无法找到原型号的管子,在一块TF6100的板子上,CPU的旁边找到了一种相似的管子IF34SR, 是CPU的供电下管,不知这个能否代换?

网友:
可以的 不用担心

网友:
测GDS三极 和损坏的管子对比,容差差不过10%就可以互换

网友:
用3055等场管都行

网友:
看了各位建议,我决心一试,把两个IF47SD焊下,测量发现两个管的S和D均已经短路,系用户热拨插内存引起的.把IF34SR装上,试机0K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
换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