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接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4-18):
请教大家一个简单问题,高压板是4小口输出(上2口,下2口),但是屏是双灯管双口(上下各一口),可不可以直接插在高压板上,高压板上有两个口没接的话,这样灯管会亮的吗?

网友:
闪一下,就会保护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4小口的高压条有其中1个口没接的话它都会保护,会闪一下就灭了.双灯就得用双小口高压条

网友:
接上,去保护,试试吧

网友:
直接用2灯高压不好了 价格还便宜嘞

网友:
换个双灯的高压板吧,很便宜的。

网友:
我的这个是联想L17I,是驱动,电源,高压一体板来的,我想知道该怎么去掉高压保护?高压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不想换高压条。

网友:
举个例子吧,四灯管高压板,说通俗点就像打麻将,必须有四个人,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四根灯管坏掉一根,就会像2 楼说的一样,保护。

网友:
可以用的,加个假负载,上次有个朋友,我卖四灯的给他,他改装,做灯,自己搞过!!不过最好不要这么搞,呵!!!

网友:
最好换个要不用不多少时间的

网友:
用高压板上那个高压电容当灯管,短路空下来的两个口就可以了

网友:
会亮一下  但很快就保护了   想让他一直工作的话就是去保护   短路高压IC的某个脚  或  把某个脚接地

网友:
灯管口,那并3KV 的电容,当负载使用。拷机,要是没有问题,就可以了,有时这种方法还不行,必须芯片去保护啊!

网友:
想问下 这种保护了以后 会一直一亮一灭的吗?

网友:
短路输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