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显卡后跑C 25

楼主(2010-04-18):
一快顶星865的主板不带集成显卡 前一段时间可以点亮的 亮了后可以一直用 现在的问题是把AGP的独立显卡上了跑C25 不上显卡可以跑完 显卡是好的 不知道主板哪里出了问题?
显卡

网友:
量一下,agp的vcc呀

网友:
吕永辰
你换个8束的显卡试下.

网友:
AGP供电及接触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北桥不良

网友:
你换一片别的型号显卡试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AGP的 电压正常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谢谢你们了

网友:
量北桥三基色73欧左右 如果不正常 供电正常的话 加焊北桥 好的机率比较小 要么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