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温度不正常

楼主(2010-04-18):
一台宏基液晶显示器,上面的灯管发热很快,温度也高得不正常,但是下面的一点不热,正常的,灯管也换过了,没见好转......高手指点

网友:
高压板有可能有问题,换代用的试一下。

网友:
1,显示器的散热是这样的,热气是向上跑的,只要不保护就不用管它
2,如果温度高且保护,就有可能是灯管接头虚焊打火造成的

网友:
我刚换的灯管,不会虚汗的啊,我现在把上下的灯管换位插上,还是上面的发热,说高压吧,换了也应该是下面的发热了吧,

网友:
可以考虑在上面钻上一排小孔,当然要钻的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