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一下图上的这两个小元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4-18):
可以用什么元件替换呢?

网友:
下面那个是电容,上面那个应该是三极管吧(这个我也不敢肯定,有可能不对)

网友:
上面是升压用的双二极管

网友:
至于那个电容。只要找体积一样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我没看走眼,这个是HP NC6000的主板
上面那个是D1007,是个双二极管,型号为BAT54A
下面的是C1055,电容,470PF 50V

网友:
用D表示的,就是二极管了。。。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到D..呵呵。

网友:
我用的就是HP NC6000 谢谢了 让我认识了自己的主板

网友:
双二极管和陶瓷电容。

网友:
下次我修到NC6000的主板  我也知道那个是双二极管了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啊 ,一看就知道NC6000的板子,隔离二极管,和升压电容

网友:
恩  学习了 哈哈 版主就是厉害  佩服

网友:
上面那个是双二极管下面那个是陶瓷电容

网友:
无边版主和郑工都说对了,是个双三极管,型号是BAT54A,上个PDF,不知道能用上吗?

网友:
上面的三级管好像只能用同型号的替换,电容只要一样大小的就OK

网友:
这是不是SONY的机子呀,找个图纸看看不得了吗,或者找个MAX1987的PDF参照一下就行了

网友:
才两个元件。就有人在夸。而且还夸的不小呢。灌水。强烈鄙视

广源电脑医院 -6 严禁灌水

网友:
就是NC6000,我的现在是屏暗,改高压好了,测了没几个钟头,发现出现通病。加1987后好了,但是装机的不小心把C205给搞得没了,造成1715坏了,放哪里明天在修哦

网友:
怎么能看出来?是看的图纸吗?

3# 无边思绪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好眼力,一眼就看出来

网友:
首先夸一下浪子!!!实在是高手!!!

哎,好悲剧啊!!!!!!!!!!!!!!!!!!!!!!!!!!

我从另一块NC6000板子上把这两个零件换下来了,结果居然被我做短路了………………

现在还查不出是哪里短路了,估计是CPU座吧??因为离CPU座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