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电路工作原理(未通过)

楼主(2010-04-18):
3.5V 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 450---700 欧之间。 在它的两脚各有 1V 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 14.318M。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 PCI 槽的 B16 脚和 ISA 的 B30 脚。这两脚叫 OSC 测试脚。 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 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 450---700 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 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 OSC  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  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 PCI 槽 B8 和 ISA 的 B20 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 1.5V,这两脚的阻值在 450---700 欧之间,由南桥提供。在主板上 RESET 和 CLK 者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 RESET 和 CLK 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  不正常,先查总频。

网友:
不通过,非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