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开机电流到0.76,北桥内存无供电

楼主(2010-04-18):
T60 开机电流到0.76,北桥内存无供电
待机0.03A,感觉是不正常的,正常的待机电流应该是0.06A,但是可以开机,电流跳变4次0.5-0.85-0.77-0.73-0.76,经检测无内存供电的1.8V,也就是那个VCC1R8A,查max8632的工作条件,17PIN 有20V,22PIN 有5V,7pin和27PIN也有3.3v的1R8A_ON,和0r9b_on信号,也就是基本条件是满足的,但是无输出,换了max8632还是老样子,不知道应该怎么修了,版主或者其他高手指点下呢

网友:
北桥前极有短路

网友:
但是我确实没有检测到有短路的地方,而且北桥我也取下来了,不过这个机器取了北桥开机,会出现不开机电流从0.03降到0.01,今天正好又有一台T60,对比着修也没有修出来,郁闷,把北桥重做了一便故障依旧,进过水确实难修

网友:
考虑下北桥供电场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