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主板跑C1,测得内存供电正常,寻求各师傅们帮助?

楼主(2010-04-18):
(无正文)

网友:
CPU底座问题看看可是

网友:
91 91PIN系统时钟总线电压跟阻值正常不,内存到北桥的信号阻值正常不,还有就是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为直插式底座,没有检查到虚焊。

网友:
我有一块865主板和楼主的现象一样,我换过北桥,刷过BIOS换过IO都没有解决,我后来当料板拆了。

网友:
865  主板用多大CPU测试主板,按2.4CPU试试。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旁边的电容换换。看能能解决。

网友:
用万用表打测一下,有没有排阻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