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04-18):
今天接一块主板  。客户说主板不工作。放入假负载 上电触发下。主板复位常亮。没U供电0V。看了下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21,心凉难道是这个坏了。查看了它的PDF10脚VCC有5V正常  36脚EN  竟然是0V。晕 没头绪了。然后上下假负载看下VTT有电压。闷才0.45V    这下更毁了   到底查哪个啊   跑跑线吧     跑36EN脚跑入一个三极管的E极    c极跑入北桥的MOS管的S级  这个管是提供VTT的电压。问题到这我就更晕了。没法下手     上网查查。里面竟有和我故障一样的问题。。他跑的线路和我一样  看下他的方法 G级10.几V   d级 0.50
s级0.50V   顺着D线跑跑到显卡旁的线圈里 线圈由 一组MOS管提供。在量电压  g级 12v  d级 0.50v  s级 0.50v  经查g级线路经过一电阻跑入一个rt9202的ic里。想是不是他坏了  换掉。{现在想了下。查了那么久。想一定成功了。高兴坏了}可一上电  故障依旧   晕 难道桥挂了  周围的原件我查了  都正常  现在是一点法都没了   谁能告诉下啊         我很纠结      上面可能有点乱  大家凑乎着看吧

                   {  经过  修板板喽   提供的资料。又研究一晚上的结果。成功把主板修复。谢谢基地。谢谢!}

网友:
rt9202坏的可能性较大的,不过也要看看它控制的场效应管,如果你的9202是好的,估计场管有问题

网友:
阿帅,修主板最重的是思路啊,没有思路就根本没办法修啊.整理下思路吧.

网友:
哎  失败啊  晚上  在看看资料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