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练习主板南北桥的锡球卖多大的啊

楼主(2010-04-18):
练习主板南北桥的锡球卖多大的啊,是0.76还是0.6的?求指点,还有钢网我买通用型的可以吗
主板

网友:
不同型号 厂家的芯片 锡珠规格都不一样的
建议0.5 0.6 0.76三种规格的都备着
通用钢网不是所有的西片都适用 只适用于锡球排列规则的
建议楼主买的话就买齐全一点的【毕竟以后做BGA也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