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南桥的好坏

楼主(2010-04-18):
现在笔记本南桥换的太多了  买的南桥也比一定是好的 所以判断南桥的好坏 变得很重要 我呢  判断南桥  就总结了一点小经验  可以说判断 南桥的成功率很高
具体方法就是把球做好了之后  不要急于坐在板子上  如果做82801的桥  那就下载图纸  主要是看看它的 主要电压  5V 3V 1.5V 3.3V的辅助电压  1.5V的辅助电压  测测他们的对地组织 图纸上有桥的测试点  一般都是 500  600欧姆
如果正常 坐上桥一般就是好的压

网友:
我们这都是用二极管测容差的 不知道容差和欧姆哪个更准确

网友:
呵呵 我听说过南桥有多少个地  挨个测 有专用的仪器
测usb hdd  pci的阻值  我一般都是这样测量的

网友:
测USB对不对地,对地南桥坏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南桥在主板上确定坏了,然后拿下来植珠,植珠后再通过楼主的方法检测南桥,如果是好的,再做到主板上去。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是说测南桥附近的元器件看电压。。。有电压的在测阻值。。。问题是有电压啦不就好啦吗。。就怕没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