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主板复位常亮

楼主(2010-04-18):
华硕P5S533主板复位常亮,蜂鸣器一直响,请问复位电路是怎么样的,如何修,谢谢

网友:
先查整板的供电,时钟
这是修不复位的基本步骤

网友:
555555,我没示波器,测不了时钟,我看了是采用I/O芯片,其它不知道还有什么芯片,

网友:
他是用復位開機專用蕊片查不出問題就先換了他 asxxx

网友:
华硕专用芯片控制整版的复位,怀疑的话,先换个试试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换个533的内存试下

网友:
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时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