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0-04-18):
我有一个七喜s4103的笔记本严重摔了一下,屏摔碎了,外壳也摔坏了,内存条、硬盘是好的,现在是这种情况:通电以后待机指示灯亮(黄色),按开机键两个指示灯亮(蓝色),风扇转,cpu正常发热,长按开机键能够关机,但是外接显示器没反应——黑屏亮黄灯。
请教各位:
1、我怎样确定主板是好的还是坏的?
2、要是主板是好的能不能换外壳?
3、能不能换一块其他笔记本上的同是14.1寸的屏装上去?

网友:
这个情况怀疑主板也坏了,都换了还不如买个新的,零件好的还能卖几个钱,联系我584828317
电话:13260258637

网友(2010-07-02):
肯定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肯定是坏的 ,外壳可以换,屏 141宽的屏基本可以更换

网友(2013-10-29):
换个主板。

网友:
用系统最小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