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故障

楼主(2010-04-18):
一台x61机器,在运行当中,客户在键盘的触控机处,猛拍了一机,机器突然关机,再开机无显示,到我处维修,测电流流到0.83就不动了.开始以为内存松动.换了内存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南桥给拍开焊了啊,,,还有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南桥开焊电流不可以加那高.用示波器测bios跳变,内存过.显卡过.刚要出信号就示波器就没反应了.

网友:
X61指点杆下面是哪个桥就把哪个桥重做一遍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啊,,,重新做啊

网友:
厉害,机器开着然后猛的拍了下,电流上到0.8左右,建议,用诊断卡跑下代码,然后具体测试,不要盲目的换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