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故障实例

楼主(2010-04-18):
机型:TLM4077
故障现象:电源板RSAG2.908.495的24V无输出
检修过程:测B+PFC为560V,说明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已经工作,但不能稳定在380V左右,检测NE001的9脚外围取样电路发现RE017(2.2M欧姆电阻)开路,更换后正常。RE017开路造成NE001的9脚反馈电压下降,B+PFC稳压电路工作异常、出现此现象。

机型:TLM4077
故障现象:三无,灯不亮
检修过程:测副电源5V-S为OV,说明副电源电路ZE521工作异常,测该集成电路8脚为300V,正常。3脚(vin端子)为OV,检查外围发现RE524(150K欧姆)电阻开路,造成该引脚无启动电压,ZE521停止工作,+5V不输出。更换后正常。

机型:TLM2088
故障现象:VGA缺绿色,其余正常。
检修过程:该机视频信号经解调成RGB三基色信号后,与VGA的三基色信号通过U3(PI5V330)进行切换,切换后送GM5221芯片,进行倍频、LVDS信号变换等,测U3外围无故障,更换U3仍无效。怀疑总线数据不正确。进入总线,选择清空母片项,清空无效。将U8(24C16)拆下,重新写入正确数据后,一切正常。说明是总线设置不当造成的。

机型:TLM2077
故障现象:TV无图,有正常雪花点
检修过程:测高频头的33V供电正常,由于该机采用频率合成式高频头,外围应无其它故障,但代换后一切依旧。后来试将闭路插头直接插在高频头RF输入孔上,竟一切正常。检查发现,天线RF端子至高频头的RF连线线内部芯已断开,拆开重焊好,整机正常。该机故障在检修过程中走了一个弯路,结果似乎很简单,却是通病,而且在外观上看不出来,在多台机上都有发现,因此,请在家予以注意。

网友:
要是能配些图就更好了。

网友:
问个问题哈液晶电视与显示器维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只要修显示器不换板能修好,就是说能达到芯片级维修,液晶电视一般的问题也能搞定。我不是专业修家电的,偶尔才会有些老客户拿来电视修(到现在也就修了几台),不过有个朋友是做售后的,我修不来的(比方说解码板这一块)可以请教他。也 3# 立成科技

网友:
以后修液晶电视  是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