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谁能说出缘由

楼主(2010-04-18):
一台great wall液晶显示器外接电源,插主机供的12v电源亮就灭,而接12v适配器却能正常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能是主机自带的12V供电有电容怀孕了,建议拆开看看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 这个是肯定的 你看看有没有电容爆掉

网友:
适配器带不起负载.建议换个功率大的适配器.

网友:
适配器带不起负载.建议换个功率大的适配器.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208-1-1.html
同意这种观点。

网友:
主机电源电流小了,或是你接错了,

网友:
呵呵,找出问题了,是高压板上的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