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三分一或半边白屏有人修过吗?

楼主(2010-04-18):
液晶屏三分一或半边白屏有人修过吗?

网友:
屏幕下方三分一或半边白屏怎么修?给点思路啊!

网友:
先用通用的板点一下屏,确定是哪儿的事再说解决的问题,这种现在MCU坏的多,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会导致半边白屏吗?没试过,我换个板试试,不过我还是怀疑屏问题。

网友:
MCU程序也会导致这种现象!唉手上还有两块TTL屏也是四分之一处不显.有时却又显..晕.

网友:
我还有三台啊,两台19普屏,一台19宽屏,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不能修了,屏左侧帮定的IC坏了

网友:
不能修了就可惜了,都是大屏啊。

网友:
代换法 用他的驱动 电源 高压 版 在好屏上试试 在用别的一套试他的屏 要是屏坏 供电没问题的话 有条件的话 就把屏主板最大那个芯片换了 就ok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大多数都是屏的问题,我已遇见多例,一般很难修复。

网友:
应该是对应部分的邦定驱动板问题

网友:
是横是还是竖的,先要说清楚。

网友:
这样白的话·
应该是屏的问题多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