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

楼主(2010-04-18):
请问,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主板诊断卡还是不跑码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BIOS AD线...还有是有的主板不支持DEBUG卡

网友:
AD线打值. 还有就是BIOS

网友:
楼主问的这个问题和客户问的问题一样:“我的电脑点不亮,是哪儿的事,”范围太大,没有办法作答。

网友:
查查BIOS到CPU之间的通讯线路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