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310 开机0。85掉电重起

楼主(2010-04-18):
昭阳E310 板号EG8L 开机电流到0。85 后掉电重起 反复这样 加焊北桥无果 听说此北桥好像一根线出问题就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哪位前辈遇见过 请指点 这个北桥好像出厂的时间就有一根断线 现在目测可以看到从桥里面飞出了一根线
掉电

网友:
关键是你看的电流是怎么跳的.散热你处理过没有?

网友:
电流上来跳0。5 左右 然后跳到0。85 我肯定没有跳信号 供电都正常 有时候压北桥可以亮机 北桥加焊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老问题了,和K71一样啊,不是CPU座子,就是北桥脱焊

网友:
北桥里面都飞出一根线了 加焊是不行的 摘下来重做

网友:
从外观上可以看到飞出的这条线跟桥里面的锡球是焊在一起的

网友:
重新植球 做上去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北桥的的问题多一下,它和K71一样一样的

网友:
看看bios 有没有片选

网友:
老大 同命相连啊 我也正在努力做北桥 做了三天北桥还是没做好 CPU跟北桥的 总线有一根不通 压住北桥就通 始终做不好 我都怀疑是不是北桥下面的板子断线了 明天继续查

网友:
BIOS 13脚待机的时候就有片选了 就是按开机波形没有变化 哪位前辈做过此北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