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600LE/TD/256M 大花 是否核心坏 附图

楼主(2010-04-18):
换过部份电容 一样 只不过 开机主板 bios品牌图示 不会花但有3条白色直线
有加焊过核心

网友:
GPU可能性极大.加焊不一定就OK的.

网友:
手里有一块7600GS..故障和你一样..不过屏幕偏红..你的偏蓝...应该是GPU故障..要重新植珠..哈哈..在等设备..加焊没用..不过屏幕花条有变化的

网友:
用MATS没一下,把图发上来,让这里面的高手指点一下,我们也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用MATS测过,一般都是A 或C 0~63的。。

网友:
收到过一批6600的卡 大部分芯片坏了的 情况跟你这卡显示的差不多 加焊了也一样 重装过也是一样 显存是好的 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两块6600LE的。小花。加焊GPU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不用MATS测试了。
供电正常后检测BIOS电路
最后再确实是哪里不良

网友:
我今晚的华硕7300GT\256M.用3DMARK2003测试可以,就是屏幕有横的拖纹.一闪一闪的扫尾巴拖纹.显卡是有人修过的.看样子是加焊了.不知道是不是加焊的不好,还是电容类还有故障?大侠给参考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