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不触发

楼主(2010-04-18):
有待机电流0.03.待机电压3M/5M和1。2V/1。8V。均正常,但是J7的19脚只有0.2V电压。PMH4的32脚0V。求思路。
不触发

网友:
待机电流不对,正常应该在0.06左右,查下南桥晶振有无波形,MAINON 只有0.2,明显偏低,换H8,和PMH4试试看

网友:
T41的待机是0。06吗?
楼上的。你搞错了吧。T43才是0。05
还有楼主在待机时从哪测得有个2。5V呀。2。5V要在开机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不好意思确实没有2.5.呵呵。装上电池后一会就自动给电池充电。电流到了1.9A

网友:
PMH4的32PIN由VCC3SW通过R240给它提供一个偏置电压,这个脚没电压有可能是R240开路,也有可能是PMH4的32PIN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