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 专贴

楼主(2010-04-18):
呵呵  看到论坛里面有很多朋友问到 过压保护问题
自己也遇到过
知道的朋友可以说下  这样也可以方便其它朋友查找

写明 高压板类型  芯片类型  去保护 方法

网友: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网友:
O(∩_∩)O谢谢啦   啊 啊 啊 收下啦

网友:
想抛砖引玉的话!自己也得抛块砖头啊!

网友:
这样很危险的 要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