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M,如何改造散热的?

楼主(2010-04-18):
一台ASUS F5M
显卡为:6100.

电流跳变0.85——0.9A以上就是过显卡,应该亮了啊!不亮

老问题,脚趾头都知道咋回事

上BGA,加焊OK

但是VGA温度还在66度左右,我的老天

我中间还加了铜片,键盘下面涂满硅胶

跑3D测试,到了80,60度,,

大家都是咋散热的,好晕哦

不改造,还得返修的

网友:
改风扇为长转效果最明显

网友:
华硕的散热一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的散热模块用料有多差 而是经常采用AMD的芯片组,CPU经实测在60左右都该算是正常。建议风扇改常转 或换XP系统

网友:
大哥们

她的显卡在键盘下面,没有风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