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DELL E176 L2A02.A11 电源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0-04-18):
反馈:开电源无显示,无指示灯。

拆机过程:1,使用一字螺丝刀2把从底部慢慢拆开。
              2,掀开面板塑料壳必须注意开关排线,极其脆弱。
              3,拆除后壳需要注意显示器信号主线。

维修工具:万用表,电流表,烙铁,螺丝刀

维修过程:上电,接入安培表,显示1~3mA左右,"估计没有上电,万用表的漂移电流";
              直接量fuse601开路,接入一个2Afuse后,不马上上电,量后面电路;
              桥堆没有问题,变压器无开路,再量后面发现开关管Q601短路击穿。以及一个功率电阻烧焦。全部更换。

然后上电,量高压300V忽下一会儿就差点没了,断电,C605外观可以,拆除后发现底部有爆浆。

上电正常,量驱动板接口的各项输出电压正常。

开机测试正常。

新手发帖用积分基金奖励楼主下载积分100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7741-1-1.html

网友:
谢谢,讲的详细,有图解,学习了。

yzz163 -30 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没有上电,万用表的漂移电流
--------------------------------------------
漂移电流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下吗?

网友:
不是高档万用表的,一般会有一定的内飘。
比如说万用表开关拨在电流档,表笔在悬空状态下,也会有测到一些微小电流。
而我们修好维修的产品,一般工作电流可以粗略的通过功率计算公式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值。

网友:
漂移电流,我对楼主的理解是,他的万用表怕静电!

网友:
你这个是漏电电流呀。。。

1~3mA大了点把,你保险烧了。保险前面还有哪些电路?可否将该板的整流滤波前的电路画个图。

网友:
你这个是漏电电流呀。。。

1~3mA大了点把,你保险烧了。保险前面还有哪些电路?可否将该板的整流滤波前的电路画个图。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表的问题,因现在所用是国产数字表。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应该直接写0mA,不然有误导纸嫌疑,FUSE前面直接是220V交流输入,其他无任何电路,等于是悬空状态。
对于此板,无图纸,凭上面的料查datasheet,然后毛估跑线路看,有些细节说不出,不过主要的电气特征算是明白了。
当然一般对于产品没电或者烧FUSE的故障,我写的就是个人思路。
对于后面写的此电源板供给的驱动板信号接线柱的定义(图片的最右部分 10pin),在淘宝有描述看到。
另外,针对于如此多坏的地方,我觉得直接换板子比较合算!

网友:
你这个板修好后,正常工作后电流多大?维修时接电流表测量的目的是啥?

网友:
漂移电流,我对楼主的理解是,他的万用表怕静电!
引用 网友B:

我的个人理解是:普通万用表有处理芯片 AD转换器之类的芯片,所谓漂移电压或者电流,就是因为所用的取样电阻不精确以及一些底档次的芯片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的"噪声"noise 。

网友:
你这个板修好后,正常工作后电流多大?维修时接电流表测量的目的是啥?
引用 网友A:

忘记了,修好后直接盖上,下次我再补上;维修时候接电流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潜在性的危害,如果电流过大(大于额定值)可能会继续烧掉后面的没有烧坏的原件。

接线定义、1、2脚、5V
3、4、5、6脚、GND
7、8脚、OVL
9、10脚、GND

网友:
通过。

请注意:本站禁止在技术区灌水,3次以上将删除ID!

网友(2010-05-22):
很简单的问题说得这么复杂,在保险管上接灯泡不就行了

网友:
这板是明基代工的把..和明基71g的板一样。。这个板坏电容和开关管的到真少见。。坏的多得是c5707和升压变压器

网友(2014-09-25):
接线定义、1、2脚、5V
3、4、5、6脚、GND
7、8脚、OVL
9、10脚、GND

网友:
我的对不上,12没有

网友(2015-10-21):
这个定义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