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掉电

楼主(2010-04-18):
DELL D600 电流0.9 3M 5M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无发热元件 加焊EC 无效
掉电

网友:
看看走不走码呀,还有就是看看所有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
戴尔的机器不过内存也会掉电,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按网卡看啊看,到0.9应该是开跑了啊,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DELL D600应该是支持诊断卡的
这机器一般内存不过、网卡接触不良也掉电、CPU供电不正常也掉电。
应该还是供电方面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

网友:
不上内存 也会掉电啊

网友:
要看电流怎么跳变,没跳变应该是没过内存,有跳变就要看各个电压出来没有,各个芯片的工作条有没有满足

网友:
北桥吧``D600的基本都是IO问题,你压住北桥看看

网友:
我 也碰到过此机掉电的问题 是电源接口的问题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反复重起吗? 跑0.9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我刚修个,1.05V 短路,给南桥 北桥供电 把南桥换了 不短了,供电也有了,但是掉电 想杀北桥 提点意见

网友:
来自: 上海
指示灯是什么状态?我觉得维修这款机器配合指示灯会简单点。

网友:
看看跑码吗,还有那几个指示灯看看什么变化

网友(2010-05-27):
SMSC坏了。。。一般 都是 插电源 那一下烧坏的。。! 同时 一个 二级管 也 烧烂了。!

网友:
提示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DELL适配器电路不正常,会引起0点位的变化,也就是测量主板的隔离供电偏低,但是以适配器的外圈为地电压正常,而以主板的接地点就偏低。仅供参考。

网友:
看网卡灯亮不亮,亮的话就加焊下网卡就好了

网友:
一般内存不过、网卡接触不良 SMSC换个看看

网友:
可以说详细点吗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指示灯有变化吗?

网友:
D600支持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