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看图纸的事!

楼主(2010-04-18):
请问这种图纸中的x是代表空脚吗??
还有21脚哪个点表示什么

网友:
是的 一般在图纸中都是空脚的意思

网友:
21脚是:控制脉冲信号输出脚  好像用来控制小的电源IC

网友:
又加强了看图知识

网友:
21脚绿色的点,个人认为可能表示有测试点连接到这个引脚。

网友:
图纸中NC表示空脚,21脚是脉冲输出,通过此脚来调整电压输出的高低

网友:
PWM。脉宽宽度调节输出。通过调节输出脉宽宽度《也就是占空比》来调节电压高低

网友:
看图识字,继续识图

网友:
这是个充放电芯片,X的都空脚,21脚是控制充电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