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HP品牌机。无VTT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8):
接修同行一块HP品牌机的板子。。。K8架构。。客户描述此机故障时说的是检测卡FF。。
检测及维修。。
  通电。如客户所说。检测卡无显。。并且。RST灯常亮  心想。这好修。。。呵呵。于是。照时序量。内存供电。VDDA供电。。VCORE供电。全产生当量到VTT的1.2V供电的时候。发现仅为0.93V.于是感觉找到故障点了.哈哈 .马上量其D极标准的3.3V出来了在量其G极2V左右的控制电压...断电.在线测VTT产生的场管S极对地数值.无异常..测场管G.S极数值.正常..郁闷中..看来不是场管的事....唉..慢慢查吧..跑线发现此板VTT供电是由324+单独场管产生的.在仔细看.我晕..324已经被前一个维修师傅换过了..我郁闷... 测了一下VTT场管输出级与324控制VTT电压的运算单元的反向输入端。。直通。。。其实测这里。只是我的一个习惯。要从故障现像来看。如果此线路开路。那么输出电压会偏高。并不会偏低。那么。。能导致此电压偏低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REF电压低。。通电。测量324控制VTT单元的运放的正向输入。果然为0.93V。呵呵。这就好办了。打了一下正向输入端的对地数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找了一下正向输入端的线路发现如下图 于是能通电测Q1B极发现为一0.2V低电压。看来。不是由于Q1前面的电路动作导致1。2V保护。但是为了保险 。我还是把Q1拆掉。在通电。故障还是一样。。因为324已经被换过了。。但出于稳定。还是把324的正向输入端挑起。。在通电。。故障从前。。还是一样。。 那是哪里的问题。?是IO损坏。还是分压电阻损坏?先简后难吧。。?挑开IO的108脚。。并且对此点对地打值发现为无穷大。看来此点所涉及的外围电路已经没有了 。这就好办了。估计就是IO坏了。。于是通电。 刷的一下一个1。2V的REF电压马上产生。。嘿嘿。。看来就是你了。断电。更换IO。并将358的正向输入的引脚焊好。。将Q1还原。在通电。哈哈 。RST一闪就灭。机器也开始走码。。。。搞定。看来这个IO的108脚应该是1。2VREF监功能。但没有此IO的PDF。没法做更深的研究。。希望有此PDF的朋友跟贴。发现现在的台板设计有点趋向于本本的设计。。电压监越来越多。看来以后修机。要细心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真的自叹不如啊,先抢个二楼呵

网友:
王兄就是强! SCH5137不知道什么主板中使用这个。
找不到PDF
跑线功夫不错。呵呵不过一般我就不会去换IO了。除非不跑码~

网友:
3# 月饼 哈哈 。饼哥过奖了。。。我跑线跑的多。。嘻嘻。。。。在以前的机器上。上电不全。确实和IO关系不大。这个机器。我也是一点一点查到IO上面的。但感觉现在的新机。就不好说了。监控电路多。。。感觉这机器挺另类。发贴于此  IO的具体型号是SMSC SCH-5137

网友:
324咋变成358啦。。
小王威武,给你的原创加分

网友:
提个疑问为什么楼住回检查到I/O的108脚呢?

网友:
难得看到如此经典的贴子,同时也感叹修板以后会难上加难

网友:
要是我的话,挑起IO的108脚,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1-02-13):
要是我的话 会换掉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