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HP ZE2000不认声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8):
-------HP ZE2000本本,广达CT8主板,AMD CPU+ATI芯片组,接到这个板子时,上一位维修人员已经换过音效芯片,功放芯片,并且还加焊了EC芯片,看样子是上一位同志三板斧搞不定,就放弃了。首选把他修过的地方,我都换了,从料板上找来音效芯片,功放芯片更换上,EC芯片重新焊接,并清洗干净,原来就是松香堆起来的。。。。这下看着舒服多了,接上硬盘进系统,果然还是没有声音,设备管理器里也找不到声卡,怕是系统问题,又重启安装了系统,还是一样。看样子是真的有点小麻烦了。
-------坐下来找来图纸仔细分析一下电路,既然是设备管理里都认不到,而音效芯片都已经更换,那肯定是声卡周边电路还有和南桥连接部分出了问题,先查声卡工作条件有没有具备,供电VDD 3.3正常,AC_RESET#高电平,时钟24M正常,都正常,那就是声卡芯片和南桥AC97部分的问题了,查了一下AC97总线定义,发现SYNC1 帧同步时钟有点异常,如图: 示波器测量,全是乱七八糟杂波,看样子故障点就是此处了,SYNC1是南桥SB400的AC97部分发出一个48KHZ的同声卡同步时钟,如图: 既然声卡芯片已经更换,那肯定就是南桥的问题,准备取下来重新更换一块,去下南桥芯片的时候,发现芯片周边有点腐蚀的铜绿,对了一下图纸,正好是SYNC1处,哈哈,看样子南桥没有坏,重新清洗后,做好BGA,通电再用示波器测量声卡的16 PIN 即SYNC1脚,波形已经正常。如图: ,装上硬盘进系统,立马找到新硬件,安装好驱动,终于看到那熟悉的小喇叭了。听了一首歌,哈哈。。。爽

网友:
AC-LINK故障。好贴

网友:
嗯  这个故障是蛮金典啊   楼主找到腐蚀点也免了动南桥  呵呵  恭喜

网友:
到南桥上的5跟线出问T了,还是少。。

网友:
高手出招,用示波器就是不一样啊,象我们这种菜鸟,就是给我们示波器,也不懂得去测那些测试点,真的有时间要去基地进修一下了

网友:
呵呵 ,LZ的目检不过关啊。

网友(2010-05-25):
楼主家伙多啊...

网友:
俺到现在还就用过一次示波器,还是看别个用的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估计都直接把南桥也换了..嘿嘿..

网友(2010-09-14):
声卡工作元要几个条件呢?

网友(2010-11-30):
楼主这分析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