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声音接口与颜色的问题

楼主(2010-04-18):
例6
915GM-L
主板故障是没声音,在系统下可以驱动上,但是就是没有声音。
维修过程:1.测试78l05供电12V输出5V都正常,
2.时钟频率也正常
3.RST也正常
4.跳线也正常(左右声道的跳线)
更换声卡芯片,故障依旧,难道是南桥的问题?我都郁闷死了,我突发奇想换一下接口试试,不会有意外收获吧,来回换了一下居然麦克和声音都有了,我郁闷啊,还有这样的不按颜色来的......

网友:
怎么图片传不上来啊

网友:
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山寨机上面,他们总是不按规则出牌,另外一种情况,声卡装错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看来我们修主板  声卡的问题  还真的注意这个问题了  很容易出错啊
好玄没给判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会从好拆的先换了在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也是偶能试试发现的。从那次我就敢于怀疑一切,我认为可能的

网友:
应该先测量声卡的35 36脚电压正常不,一般为2.5V,在耳机插头上接线用导线碰35 36脚看有声音发出没,这样可以快速判断是声卡问题或是接口和前置音频跳线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声卡驱动软件里就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