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S5出现如下状况。该怎么修?

楼主(2010-04-18):
飞利浦170S5出现如下状况。该怎么修?用通用板点过。确定是屏的问题。屏各电压正常。也换过屏线。加焊过屏芯片。反正颜色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屏型号“QD17EL07。上图:

网友:
要是屏的事就没得修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屏芯片  换了不好就挂了

网友:
换一块屏IC试一下,若不行就没法修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是顾客摔坏的,现象和楼主的一样,用通用版试过了是屏的问题,不知道还能修不

网友:
屏坏! 我是不修的。。

网友:
我这个是50元收来的,本来是花屏。屏线用砂纸磨一下后不花屏了。但是,出现以上情况。就是亮的地方特别亮,暗的地方特别暗。没有平稳的过渡。

网友:
碰到过 没搞得定的~不修

网友:
把屏的接口换换试试

网友:
基本是屏芯片出的问题,而且是里面的数据出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缺红色呀

网友:
换屏上的大IC试试吧,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
屏芯片一换应该会好

网友:
先查屏电压VCC    VDD   VGL   VGH  几个电压与正常屏有无细微差别
还不行就可能是屏的IC芯片有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只有更换屏芯片了才能好了。
引用 网友A:

是要换,但你要找到和你的屏一样的剪板的IC,我试过买新的基本不能用。买过两块都白买了

网友:
人家修本本的,换屏要换码片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调看看吧.不行就不办法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入工厂模式调看看吧.不行就不办法了.
引用 网友B:

试过`N次了。

网友:
换过屏芯片,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了。我不修了。

网友:
屏芯片数据吧

网友:
R通道到屏IC电压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什么是R通道到IC的电压?